ATmega128+CC1101设计心得

楼主:
先说说CC1100是CC1101的升级版,它们除了在配置寄存器是CC1101多几个寄存器外,其他完全兼容,也就是说CC1100和CC1101之间是可以通信的。这一点我测试过。
再说说cc1101是通过SPI方式与MCU相连,可以通过MCU自带的硬件SPI,3线模式,或者MCU模拟SPI来驱动。
关于滤波指令和寄存器配置:
写寄存器,先写寄存器的地址,然后写数据,数据就到了相应的寄存器里面了;读就是RW设置为读对应的电平,先读寄存器的地址,该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可以读出来了。
寄存器的配置:
CC1101寄存器地址是0~0x3F,也就是BIT0~BIT5
CC1101读写控制是BIT7,BIT7为1时,为读对应的寄存器,BIT7为0时,为写相应的寄存器。
那么还剩下一个BIT6,BIT6是突发访问控制为,BIT6为1为突发访问,BIT6为0为单字节访问。(突发访问下面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比如配置PKTCTRL0寄存器,其地址0x08,我们突发访问写的话写先数据0x48,再连续写数据,这里明白了突发访问后就很容易知道了,如果单字节读这个寄存器,先写数据0x88,读一下就可以了。
命令滤波:
cc1101只要写一下对应的寄存器的地址,不用写数据,它就内部自动执行相应的指令,比如重启芯片,设置为发送模式,共有14个滤波指令,地址从0x30~0x3D。
关于滤波指令的状态寄存器其实是可读不可写的,
也就是0x30~0x3D的地址加上0xC0,(BIT7 和IBT6为1,前面说过了),比如写数据0xF4,就可以读到相应RSSI状态寄存器里面的值。
数据包格式:
可以看出数据包由前导码,同步字节,可选的数据包长度,可选的目标地址,真正数据区,2字节的CRC校验码。
CC1101的几个状态:
几个状态分别是,IDLE,TX,RX,FSTXON,校准,迁移,RXFIFO_OVERFLOW,TXFIFO_OVERFLOW,有读的状态字的BIT6~BIT4决定
1 当CSN引脚变低,MCU必须等待SO引脚电平变低,表明内部稳定,除非radio处于Sleep或者XOFF状态,或者CSN变低后SO会立即变低的。
2 只有使radio处于XOSC空闲,并且数字中心的能量开启,其他模块处于功率降低状态,这时候频率和信道配置才能被更新。
3 状态字的最后4个字节表示FIFO的可用字节,其最大值是15,此时表示15或者更多字节是可以使用的。
4 每当一个字节通过SI引脚写入到寄存器时,状态字节将被送到SO引脚
5 寄存器的连续字节访问,就是内部计数器会自动设置起始地址,每增加一个字节,地址会自动加1,无论是读还是写,必须通过CSN拉高终止。
6 关于命令滤波其实是radio的单字节指令,通过指令对寄存器的选址,内部的功能做出相应的启动或者关闭,这里和TFT的液晶的寄存器出口指令一样,只需要写一个0x22,不像前面的对寄存器先写地址后写数据。
7 关于FIFO的访问,首先知道这个是64字节,可以通过单字节访问或者突发访问(也就是连续访问),他们的地址是0x3F,其实这些是这样操作的。
FIFO分为TX FIFO和RX FIFO两个单独的64数据区,当我们给的地址BIT7不同时,也就是读写控制位是1还是0,BIT7是0时访问的是TX FIFO,BIT7是1时RX FIFO被访问。BIT6是突发访问控制位,当BIT6为1时,选择的是突发访问,BIT6为0是单字节访问。这样就可以得到
0x3F:单字节访问TX FIFO
0xBF:单字节访问RX FIFO
0x7F:突发访问TX FIFO
0xFF:突发访问RX FIFO
8 当radio进入休眠状态时,两个FIFO都被刷新为空。
9 PATABLE的访问,用来设置发射功率的。地址是0x3E,里面有8个字节的表,接受地址SPI要等待8个字节。读写还是通过读写位控制,突发访问还是单字节访问还是通过突发位控制。这内部有个计数器,当计数到7时会自动下次为0。当设置CSn为高时,内部的计数器会变为0。
10 一般所有的滤波命令会立即执行,但是SPWD(休眠滤波命令)不会立即执行,它会延迟到CSn为高时执行。
11 接收模式下的数据包滤波,CC1101支持包括地址滤波和最大长度滤波两种滤波方式。
地址滤波:设置PKTCTRL1.ADR_CHK大于0开启数据包地址滤波,radio将数据包中的目标地址字节的值同自己ADDR寄存器值和广播地址(0x00,0xFF)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数据包被写到RX FIFO,否则数据包被丢失。
最大长度滤波:在可变数据包长度模式下,PKTLEN.PACKET_LENGTH寄存器的值用来设置最大允许数据包长度,当接收字节值比这个值大,则数据包被丢弃。
注:当设置PKTCTTL1.ADRCHK=10时广播地址为0x00,当设置PKTCTTL1.ADRCHK=11时,广播地址为0x00和0xFF。
引脚配置:
方向:输入的引脚有 DR AM CD MISO
其他引脚均为输出
状态:MOSI=1 MISO=1 SCK=1 SS=1
TX_EN=0
TRX_CE=0
PWR=1
DR=1
AM=1
CD=1
关于代码和硬件设计详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125976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