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不太理解,就是高压小电流和低压大电流的区别

楼主(2012-06-16):
有一个问题不太理解,就是高压小电流和低压大电流的区别
比如说有些工业用灯,12V却有50W,而家用日光灯,220V20W就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把所有的等都统一成一个电压参数,靠不同的电流来决定功率,也就是灯的亮度?
电流

网友A:
P=V×I
功率=电压×电流(交流时各为有效值)
为获得同样功率,电压越高回路流过的电流越小,需要的导线越细,成本也就越低。但电压高安全性就差,布线于隐蔽处不易触摸的家庭用尚可,工业现场则视情况或需用安全的低压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前辈的讲解,我不想这辈子只一味的写程序,调单片机,想做做硬件,可感觉自己硬件设计的水平太差了,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书是看了不少,模拟电路的书后习题大部分也是手动自己计算,可感觉还是不太入门硬件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