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nchpad关于默认时钟的问题

楼主:
 我把lanchpad一起的32K晶振焊上去了。寄存器处于默认状态。
这时候ACLK,MCLK,SMCLK分别是什么呢??

谢谢咯。。

网友A:
MCLK通常用于 CPU运行,程序的执行等,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三者之一,这里应该是默认的DCO  ACLK的来源有2,其中之一是32K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LK通常用于 CPU运行,程序的执行等,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三者之一,这里应该是默认的DCO ACLK是LFXT1CLK时钟源经1、2、4、8分频后得到的 ACLK只可能有一个来源,即外部的32K晶振

咦,也许我记错了,ACLK是不是可能也来源于VLOCLK呀,别误导人家呀

楼主问的是默认状态,默认下的实际情况,ALCK可能也不是正常的晶体振荡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说错了 Auxiliary clock (ACLK), sourced either from a 32768-Hz watch crystal or the internal LF oscillator.
本来就是大家互相讨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部分已改 差点误人子弟了

网友A:
截取LEE兄弟的教程里的
上电后,系统默认使用的主系统时钟MCLK和子系统时钟SMCLK是同为DCOCLK产生的
1MHz时钟,而辅助时钟ACLK则为内部VLOCLK 产生的12KHz时钟。

网友:
感谢各位了。。搞明白了。。没事得多看看users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取LEE兄弟的教程里的 上电后,系统默认使用的主系统时钟MCLK和子系统时钟SMCLK是同为DCOCLK产生的 1MHz时钟,而辅助时钟ACLK则为内部VLOCLK 产生的12KHz时钟。

而辅助时钟ACLK则为内部VLOCLK 产生的12KHz时钟。

麻烦常见泽说一下,这个在官方手册里哪里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E兄弟的教程里的

网友:
官方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么?

网友:
官方手册是第一手,最准确的资料,
上面大家讨论很热了,学习了

网友:
On PUC, MCLK and SMCLK are
sourced from DCOCLK at ~1.1 MHz.
ACLK is sourced from LFXT1CLK in
LF mode with an internal load
capacitance of 6pF. If LFXT1 fai ls,
ACLK defaults to VLO.

网友:
晕,就不能写出来是哪本手册在哪一页么?不会是非G2系列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MSP430x2xx+Family+User+Guide.pdf里面5,.1章里面
basic clock moldul introduction   里面写了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MSP430x2xx+Family+User+Guide.pdf里面5,.1章里面 basic clock moldul introduction 里面写了一句

晕死,花了我一些时间找

能麻烦截个图么?

我的版本slau144i,版本i ,好像没看到呀

网友:
不好意思,这些时间有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