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后,怎样看空间占用情况?

楼主:
CCS编译后,怎样看空间占用情况?

编译后的MAP文件只能看出每段的存储器使用情况,但没有发现它对总的存储器占用情况作统计。是不是在其它文件中可以找到?

网友:
应该就是在map文件中查看的吧

网友:
看了MAP文件,它显示了具体的存储器的占用情况,或者TI认为再加个总的统计没有必要吧。

网友:
可以自己计算

网友:
这么说要是和iAR之类的比较代码长度不方便了?

网友:
看.map文件里面FLASH 区域的使用情况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