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_ND Rev3 开发板上的作为仿真器的芯片发热严重

楼主:
刚收到的EK-LM3S811_ND 开发板插上电,仿真器的那颗芯片发热,大家的开发板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不发热的吧,没注意摸过…

网友:
觉得也不应该发热,可是通上电就发热,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发热!想求教驱动怎么装?

RTEMS

网友:
好不好用,好用就不用管先

网友:
我的也发热

网友:
很正常,就这样的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