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单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

楼主:
    单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按手册的连接,前级是输入的两个差分信号小信号,各放大100倍后,送到后级电压跟随(单位增益,也就是1倍增益)。最后通过I/O口送到单片机内置的ADC电压采集。
    如果前级和后级放大反过来,会怎么样?先跟随(1倍增益),再后级放大100倍。会不会造成噪声进来并被放大,抗噪声的性能减弱,并且是否存在和单片机内置的ADC阻抗匹配等问题呢?各位论坛好友,多多指教。

网友:
由输入端进来的噪声,不管怎么接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放大电路所产生的噪声,倒过来后,第一级的噪声也被放大了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