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I 的“A9”-- 你注意到了吗?

楼主:
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在TI的例程中,如果你修改了代码后再存盘,总是提示有问题,不能存盘。

这是因为文件中有一个字符:

“ Copyright Texas Instruments �2010”即在2010前面的那个方框天作祟,

它不是个正常的字符,用二进制编辑器将其打开,发现它的二进制值是“A9”。

如果将这个东西删了,存盘就一切正常了。

这是不是TI在说:“你把我的文件修改了我就不再承担责任了”?

网友:
啥例程改了无法保存啊?

“ Copyright Texas Instruments �2010
上面的在啥位置

网友:
你什么地方看到的,是不是和你选用的编辑器有关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应该是你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吧?

网友:
我用的是CCS V5,有那个块块时,就无法存盘 , 删了后就可以存了。

它的例程中好多都有。---controlSUITE导入的例程。

网友:
都 用5了?这么高级的,偶还没用过呢

网友:
嗯,原来用V4,后来试了试V5感觉不错,就一直用了

网友:
这是个字符串,删下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