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呼吸灯啦

楼主:
刚看了PWM的一些文档,想到最近呼吸灯比较流行,调试了一会还真的出效果啦^ ^
上一下代码:晶振需要,默认的P1.6脚接LED2。每16ms增加/减少PWM的占空比。
另外,几个帖子都是用P1.2引脚的,其实第二功能是TAx.y的都可以哦。

598 Bytes, 下载次数: 263

网友A:
如果调慢一点儿效果估计会更好一点儿

网友B:
呼吸灯这个名词很形象,呵呵,以前都叫做渐明渐暗的小灯

网友C:
不错呀,我还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慢一点儿效果估计会更好一点儿

嗯,的确快了,像刚跑完步大喘气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呼吸灯这个名词很形象,呵呵,以前都叫做渐明渐暗的小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我还要继续学习啊

共勉、共勉

网友:
楼主的呼吸灯,呼吸的很好

网友D:
就用pwm直接控制占空比然后控制平均电压 来控制灯亮暗程度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用pwm直接控制占空比然后控制平均电压 来控制灯亮暗程度 是这样吗

对的,如果有一个电压积分电路(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可以说是平均电压,实际也就是PWM做DAC的思路。
不过我没有那么厉害啦,实际上LED是在不停闪烁的,只不过超过了肉眼的反应速度。

网友:
以为可以检测呼吸频率和肺活量的装置呢。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LZ郑重申明:偶不是标题党啊

网友:
这呼吸的也忒快了点吧

网友:
原来这就叫呼吸灯啊,这也简单了点吧

网友:
不错不错正在学习launchpad,来向楼主学习

网友H:
纯硬件也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纯硬件也可以的哦

好吧,实在想不出纯硬件怎么做。必须要有积分电路、比较器、翻转这些吧?

----------补充---------------
啊!我灵光一现啦:用马达带动一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