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简单的延迟函数延迟大概多少

楼主: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这个延迟函数大概延迟多少?

我要延迟1s的话,delay()?里面填多少呢?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应该是根据汇编指令执行的周期计算的。

网友:
1、首先要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指令周期是多少
2、要知道晶振频率是多少
3、要进入反汇编,看看用了多少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