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data定义一个变量使led1闪烁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delay(100);
  led1=1;
  delay(100);
 }
}

网友: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如何运用bdata.

网友:
在51中的位变量包含2类,一类是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位寻址的位,比如EA,TR0等;这部分位在C中通过sbit来特殊声明,比如sbit Beep=P1^0; ;另一种即为bdata存储模式的位变量。
bdata是布尔变量的存储方式,表示位变量存储在位于单片机内部RAM字节地址0x20~0x2F的16个字节中,每个字节8位,共计16x8=128个可寻址位,位地址从0x00~0x7F。bdata所指只包含这个区域。
bdata用于将变量定义在可位寻址片内数据存储区,允许位与字节混合访问。
例:bit bdata flag
位变量flag被定义为bdata存储类型,编译时编译器将把该变量定位在51单片机片内数据存储区(RAM)中的位寻址区(地址:20H----2FH)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1;
//sbit bledflash=flag1^0;
bit bdata bledflash;
sbit led1=P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bledflash=~bledflash;
  led1=bledflash;
//以上兩句其實是等於led1=~led1;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