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汇编数组问题

楼主:
最近刚开始接触,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们
我如何在线性汇编中调用C语言中已经定义的数组 例如:int A[3]={0,1,2};B[2][3]={{0,1,2},{0,1,2},{0,1,2}}
如果在线性汇编中如何定义数组并赋值(一维、二维、三维),如何调用数组
针对结构体如何写成线性汇编?有没有针对线性汇编程序设计的书,现在基本都是从C6000系列的教材去看 介绍的不是很全面,求指导
请给个简单示例再次谢谢各位大大们
我这样写哪里有问题?编译通过但是结果不正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extern float dotprod(const int nx);

      void main(void)

      {
         int N=4,i;
   int sum;
        sum=dotprod(N);
        printf("OUT:%f\n",sum);
      }

线性汇编文件

.data
x  .float  0x00f0, 0x1234, 0x0000, 0x0000
y  .float  0x1234, 0x4567, 0x0000, 0x0001
    .text
    .global _dotprod
_dotprod   .cproc   nx
.ref _x
.ref _y
    .reg sum1,x0,y0,prod0
    .reg x1,y1
       ZERO           sum1
       MVKL    x,   x1
    MVKH    x,   x1
       MVKL    y,   y1
    MVKH    y,   y1
loop:
       LDW           *x1++,       x0
       LDW           *y1++,       y0
       MPYSP          x0,         y0,       prod0;
       ADDSP          sum1,       prod0,    sum1
       SUB            nx,         1,        nx
  [nx] B            loop
    .return sum1
    .endproc

网友:
回复 楼主:

loop:
       LDW           *x1++,       x0
       LDW           *y1++,       y0
     NOP 4
       MPYSP          x0,         y0,       prod0;
NOP 1
       ADDSP          sum1,       prod0,    sum1
       SUB            nx,         1,        nx
  [nx] B            loop
    .return sum1

你再试下
    .endproc

网友:
结果不正确啊 估计和我x,y数组值定义出了问题
想问一下 数组定义成float x[4]={1,1,1,1}

x .float 0x3F800000, 0x3F800000, 0x3F800000, 0x3F800000

这样写对吗?

在C里面定义好 然后从线性汇编里调用,报错 如何解决求指教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0012010", ERROR!   at EOF: [E0300]
         The following symbols are undefined:
1 Assembly Error, No Assembly Warnings
  y
  x

Errors in Source - Assembler Abor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extern int dotprod(const int nx);
int y[4]={0,0,0,0};
int x[4]={0,0,0,0};

void main(void)
{
    int N=4,i;
float sum;
sum=DSPF_sp_dotprod(N);
printf("OUT:%f\n",sum);

}

.ref _x
.ref _y
    .global _dotprod
_dotprod   .cproc   nx

    .reg sum1,x0,y0,prod0
    .reg x1,y1
    ZERO           sum1
    MVKL    x,   x1
    MVKH    x,   x1
    MVKL    y,   y1
    MVKH    y,   y1
loop:
LDW *x1++, x0
LDW *y1++, y0
NOP 4
MPYSP x0, y0, prod0;
NOP 1
ADDSP sum1, prod0, sum1
SUB nx, 1, nx
[nx] B loop
.return sum1

.endproc
再次谢谢个位大大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