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负数的位移和除法运算问题

楼主:
在做压缩算法里的量化操作的目的为了生成更多的0,以便下一步的压缩操作,

但我发现当执行数值小的负数位移操作时,不管位移多少位,结果都是-1,比如-3>>6 = -1,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用如下操作代替:

i = 1 <<6;

-3/ i  =》 0;

这样就能得到0了。

但是换成这样的除法操作后,我量化代码的执行时间由(12852时钟)变成(428614 时钟),

请问

(1)为什么执行时间一下就变的这么大了呢?

(2)除法操作难道这么费时间?底层汇编对除法操作是怎么操作的?

(3)怎么样才能高效率的达到我量化的目的?

网友:
(3)怎么样才能高效率的达到我量化的目的?
不知道您到底什么目的,什么叫量化操作?

-3/ i  =》 0;这一句什么意思?

3                00000011
-3              11111101
(-3)>>6     1111111b     -1d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量化的目的是把权值小的数组元素尽量的归0
2.
比如-3>>6 = -1用操作
i = 1 <<6;
-3/ i  =》 0;代替;
上面意思是, i = 64,(即1<<6), 然后-3 / 64 是等于0(这是除法操作的结果)
,而采用位移操作-3>>6是等于-1,不能等0
3. 所以采用位移操作与我算法的目的不合,而采用除法操作CPU的执行效率很低,如何提高效率,这就是我所想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数为2的N次幂时,正数的除法与移位是相等的,但是负数的除法与移位并不等价。
假设除数为2^N,负数x的除法可以用以下方法来代替:
(x + 2^N - 1) >> N
可以验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算了下,这个可以,虽然在这里程序执行会多几条指令,但在接下来的压缩步骤中会节省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