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tellaris里面的图形库源代码好像不公开啊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有些函数可以看到源代码,有些无法跟踪,是不是做成库了?这样的话,使用别的厂家的单片机的话,就不能再使用这个grlib库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有库,也有源代码。

网友:
好像不是啊,在IAR的代码窗口里,无法跳转找到指定的函数,但有些函数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StellarisWare\grlib 中有。可能是因为你添加的是库,所以是跳转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官方默认例子,我找找看是否添加的是库而不是源文件。

网友:
已经确认了,确实是有源码的,呵呵

网友:
网上有的,传一个给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