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就是说在一个继电器中包含有两个不同的线圈,每个线圈分别独立控制一个开关。相当于将两个普通的继电器整合到一个中去。

网友:
没必要,通电一个状态不通另一个状态,多个线圈做什么呢?
要么你想找的是双掷型的,这个肯定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和用俩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样的继电器可以同时控制不同的电压回路。楼主需要降低成本???

网友:
没有你说的那种继电器。但有一个线包(控制绕组)多组相互隔离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同时控制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