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DC-DC升压电路的电感如何计算

楼主:
各位大虾好: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个实际的DC-DC升压电路,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外置电感。

输入电压Vin是12V,输出电压Vout是65V,工作在跳周期PSM模式,即输出电压大于66V则DC-DC不工作,小于65V则又开始工作起来。

同时也是电流模式,即电感的电流被监控,当电感电流小于2A时,打开MOSFET使电流上升;一旦达到10A,关断MOSFET电流下降。如此循环往复给680uF的输出电容充电,负载很小,约为100k的电阻。

网友:
电源中使用的主电感,是储能用的,它的根本原理,是在开关导通时,电感储存能量,当开关断开时,电感向负载泄放。因此,计算电感最根本的是由能量转换角度出发的计算。

网友:
不懂 我都是按照手册的推荐值

关注下,期待高人讲解

网友:
给自己顶顶。

这是汽车电子直喷平台中的实际应用。因为对输出电压要求不是很精确,没有输出电压纹波的要求;此外,按这种控制方式电感的纹波电流也没法考虑。

所以感觉电感没法算了。

网友:
在“开”与“关”的时候,满足“能量守恒”

 电感储能时:

 W 1= 1/2 * L * i^2

电感放电时: W 2= U^2 / R * t

w1 = w2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计算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uvel,请就这个例子给个公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仅仅以能量守恒,我计算下来发现和电感值大小无关。

网友:
这个问题都提出好久了,求高手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根据公式计算就行了,伏秒平衡

L=(V_ON×D)/ r×I_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