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报错Could not run device (to breakpoint)

楼主:
刚到手的launchpad, 试图烧入MSP4302553,build和debug 都没有问题,但是resume时候出现报错: 报错内容为:
MSP430: Can't Run Target CPU: Could not run device (to breakpoint)
真是怎么都不明白啊。。。刚刚入门,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啥叫resume

从字面上看,楼主不是CPU选错了,就是仿真器没连好或没选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sume就是run。。。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什么叫选择CPU啊?在哪里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单片机型号,由于发贴时正想CPU固打上

网友:
我的意思是看看芯片型号选对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了,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问题了

网友:
呵呵,估计就是CPU型号选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如把解决的结果发上来下

网友:
楼主,.请问我在Debug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MSP430G2113.ccxml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

网友:
覆盖MSP430G2113.ccx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选择build setting的时候选错了型号。。。现在改过来就对了。。。呵呵好久没上这里,刚刚看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个新手。。。真心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