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O4000混合域示波器结构解密

楼主:
主要性能指标

* 4 条模拟通道
* o 500 MHz 或1 GHz 带宽型号
* 16 条数字通道
* o MagniVu™ 高速采集技术,提供了60.6 ps 的精细定时分辨率
* 1 条RF 通道
* o 50 kHz - 3 GHz 或50 kHz - 6 GHz 频率范围
o ≥1 GHz 的超宽捕获带宽
* 标配无源电压探头,3.9 pF 电容负荷和500 MHz 或1 GHz模拟带宽

混合域分析

* 在一台仪器中以时间相关方式采集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RF信号
* Wave Inspector®旋钮,可以从时域和频域中简便地浏览时间相关数据
* 从RF 输入中导出幅度、频率和相位随时间变化波形
* 可以选择频谱时间,发现和分析RF 频谱怎样随时间变化-甚至在停止采集时

频谱分析

* 专用前面板旋钮,用于经常执行的任务
* 自动峰值标记,识别频谱峰值的频率和幅度
* 手动标记,实现非峰值测量
* 轨迹类型包括:正常轨迹,平均轨迹,最大保持轨迹,最小保持轨迹
* 检测类型包括:+Peak,-Peak,平均值,样点
* 频谱瀑布图显示,简便地观察和了解缓慢变化的RF 现象
* 自动测量包括:通道功率,邻道功率比(ACPR),占用带宽(OBW)
* 触发RF 功率电平
* 触发频谱分析或自由运行频谱分析

易用性特点

* 明亮的10.4 英寸(264 mm) XGA 彩色显示器
* 体积小,重量轻:深仅5.8 英寸(147 mm),重仅11 磅(5 公斤)

连接能力

* 前后面板各两个USB 2.0 主控端口,迅速简便地存储数据、打印及连接USB 键盘
* 后面板USB 2.0 设备端口,简便地连接电脑或直接打印到PictBridge®兼容打印机上
* 集成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实现联网。视频输出端口,把示波器画面导出到监视器或投影仪上

选配串行触发和分析

* 串行协议触发、解码和搜索I2C, SPI, USB, Ethernet, CAN, LIN, FlexRay, RS-232/422/485/UART, MIL-STD-1553, 和I2S/LJ/RJ/TDM

选配应用支持

* 高级RF 触发
* 电源分析
* 极限和模板测试
* HDTV 和自定义视频分析

泰克隆重推出混合域示波器

泰克日前隆重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混合域示波器。您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捕获时间相关的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 RF 信号,在系统级全面了解被测器件的特点。您可以一目了然地同时看到时域和频域信号,观察任何时点上的RF 频谱,看到频谱怎样随时间或随器件状态变化。您可以使用一台仪器迅速高效地解决最复杂的设计问题。

MDO4000 与行业标准MSO4000 采用相同的设计平台。您现在可以使用一台仪器同时查看时域和频域信号,而不必寻找和再学习频谱分析仪。但是,MDO 的强大功能远不只是像频谱分析仪那样简单地观察频域,它的真正实力在于,它能够把频域中的事件与导致事件的时域现象关联起来。

在RF 通道和任何模拟或数字通道同时启动时,示波器画面会分成两个视图。画面上半部分是时域的传统示波器显示,画面的下半部分是RF 输入的频域显示。注意频域显示并不是仪器中模拟通道或数字通道简单的FFT,而是从RF 输入采集的频谱。频域窗口显示的频谱来自于时域视图中短橙色条表明的时间周期,称为频谱分析时间。在MDO4000 系列中,可以在采集数据中移动频谱分析时间,考察RF频谱怎样随时间变化。在仪器实时运行或在停止采集时,都可以进行这一操作。

特点

MDO4054-3

MDO4104-3

MDO4054-6

MDO4104-6

模拟通道

   带宽

500 MHz

1 GHz

500 MHz

1 GHz

   采样率(1-2 通道)

2.5 GS/s

5 GS/s

2.5 GS/s

5 GS/s

   采样率(3-4 通道)

2.5 GS/s

数字通道

RF 通道

   频率范围

50 kHz - 3 GHz

50 kHz - 6 GHz

   实时捕获带宽

≥1 GHz

   跨度

1 kHz - 3/6 GHz in a 1-2-5 顺序

   解析带宽

20 Hz - 10 MHz in a 1-2-3-5 顺序

   参考电平

–140 dBm to +30 dBm in steps of 5dBm 步长

   垂直量程

1 dB/div to 20 dB/div in a 1-2-5 顺序

   垂直位置

–10 divs to +10 divs

   垂直度量单位

dBm, dBmV, dBμV, dBμW, dBmA, dBμA

  显示的平均噪声电平(DANL)

50 kHz - 5 MHz: < –130 dBm/Hz (< –134 dBm/Hz 典型值)

5 MHz - 3 GHz: < –148 dBm/Hz (< –152 dBm/Hz 典型值)

3 GHz - 6 GHz: < –140 dBm/Hz (< –143 dBm/Hz 典型值)

   杂散响应

      二阶和三阶谐波失真(>30 MHz)

< –55 dBc (< –60 dBc 典型值)

      二阶互调失真

< –55 dBc (< –60 dBc 典型值)

      三阶互调失真

< –60 dBc (< –63 dBc 典型值)

      其它模数转换杂散信号

< –55 dBc (< –60 dBc 典型值)

      映像和IF 抑制

< –50 dBc (< –55 dBc 典型值)

   残余响应

< –78 dBm

   示波器通道到RF 通道串扰

≤1 GHz 输入频率: 从参考电平< –68 dB

>1 GHz - 2 GHz 输入频率: 从参考电平< –48 dB

   2 GHz CW 时相噪

10 kHz: < –90 dBc/Hz, < –95 dBc/Hz (典型值)

100 kHz: < –95 dBc/Hz, < –98 dBc/Hz (典型值)

1 MHz: < –113 dBc/Hz, < –118 dBc/Hz (典型值)

   电平测量不确定度 (+10 dBm to –50 dBm输入电平)

20 °C - 30 °C: < ±1 dB (< ±0.5 dB 典型值)

超出工作范围时: < ±1.5 dB

    残余FM

100 ms 中≤ 100 Hz 峰峰值

   最大工作输入电平

      平均连续功率

+30 dBm (1 W)

      损坏前最大DC 电压

±40 V DC

     损坏前最大功率(CW)

+33 dBm (2 W)

      损坏前最大功率(脉冲)

+45 dBm (32 W)

(<10 μs 脉宽, <1% 占空比, ≥ +10 dBm参考电平)

   功率电平触发

      频率范围

1 MHz - 3 GHz

1 MHz - 6 GHz

      幅度范围

+30 dBm to –40 dBm

      极限

CF 1 MHz - 3.25 GHz: 从参考电平–35 dB

CF >3.25 GHz: 从参考电平–15 dB

      最小脉冲时间周期

10 μs 开点时间,10 μs 最小稳定闭点时间

   RF 到模拟通道偏移

<5 ns

   频域轨迹类型

正常,平均,Max Hold, Min Hold

   时域轨迹类型

幅度随时间变化,频率随时间变化,相位随时间变化

   检测方法

+Peak, –Peak, Average, Sample

   自动标记

根据用户可调节门限和漂移值确定1-11 个峰值

   手动标记

两个手动标记,指明频率、幅度、噪声密度和相噪

   标记读数

绝对值或相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