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win7 64位驱动还是安装不成功

楼主:
开发板连接好了,驱动安装不成功,制定到具体目录也不行,说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在论坛里搜了好多解决办法,说缺少usbser.sys,也下载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oem51.inf文件可以,下载了试试,果然可以装,只是装到最后提示不适合这个平台,晕死。到底哪里有win7 64位的好用的驱动呀,哭死

网友:
你是说LaunchPad的驱动吗???

网友:
IAR 4.3 可以驱动launchpad 不过没在64位上试过,CCS在64 win7上可以,我就是64位的

网友:
stc89c52的板子连接问题

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买了一块板子跟电脑一直连接不上,提示无法识别的usb接口,问题到底是什么,求帮助                  电脑型号是联想v460,单片机直接用的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