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接法

楼主:
小弟是刚开始学习的,按键触发不是有高低电平吗,我想知道独立按键的高电平触发电路接法和低电平触发电路接法.

网友:
高电平接法一般是通过电阻连到VCC,
低电平接法一般是端口接电阻和地,电阻另一端接VCC

一般推荐接地,不推荐接高电平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独立按键

如果这样接法是不是低电平触发

VCC--端口--按键--电阻(2K)--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推荐,最好消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