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LED灯电路设计--LED电路设计和计算

楼主:
LED电路设计和计算由已知电源功率计算LED的数量
  设计实  例:额定输出功率为10W电源,使用额定的正向电流20mA,耗散功率为70mW条件下可配置多少个LED?依以上公式(即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1:对于恒压驱动方式:

    由已知的输出电源电压计算每支路串联LED数量及并联支路数

    (1)计算每条支路的LED个数

    (2)计算并联支路数

    注:VLED值依不同发光颜色各有不同,用稳压电源驱动LED时,为了控制电流,通常需要串联电阻器.

    例:一个额定输出电压为DC24V,功率为10W电源,使用额定正向电流20mA,耗散功率为70mW额定的正向电压为1.8V.可配置多少个LED呢?(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可以带10组支路,每支路14个LED串联构成的电路,共140个LED.

    2:对于恒流驱动方式

    由已知的电源输出电流及LED的电流值计算出并联支路数及每支路数量

    (1)计算并联的支路数

    (2)计算支路串接LED个数:

    例:一个额定输出电流为DC0.35A,额定功率为10W电源,驱动耗散功率为70mW,正向电流为0.02A的LED,可怎样配置?

    并联支数路:

    (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每支路串接数:个数

    即可以带17组,每组8个LED串接,共136个LED.

    线路损耗及线路压降的计算

    P电线=IRV电线=IR

    R电线=σ(备注:L为电线长度;S为电线横截面积;σ为电线电导率)也可以查电工手册.

    例:用长度为10米(正、负极电线各5米),24AWG的铜芯电线,通过电流为2A,其损耗的功率及线路压降为多少?

    查电工手册可知:R电线=0.737W

    V电线=2×0.737=1.474V

    P电线=2×0.737=2.948W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线路电流较大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导线截面,否则线路损耗及线路压降是相当大的.

    我们只有完全了解LED和LED电源的基本特性,才能正确设计和使用LED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