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WM波的输出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All_define.h"
void PWM()
{

TACTL = TASSEL1 + TACLR+MC0;            //时钟源选择MCLK, 计数内容清零,Timer_A 增计数模式
  CCR0 = 512-1;                         // 装入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                     //设CRR1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1 = 384;                           //装入CCR1 PWM的占空值,占空比  384/512=0.75
  CCTL2 = OUTMOD_7;                     //设CRR1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2 = 128;                           //装入CCR2 PWM的占空值,占空比128/512=0.25
  P1DIR |= 0x04;                        // 设P1.2为 输出
  P1SEL |= 0x04;                        // 设P1.2为 外围模块功能TA1
  P2DIR |= 0x01;                        // 设P2.0为 输出
  P2SEL |= 0x01;                        // 设P2.0为 外围模块功能TA2
 // _BIS_SR(LPM3_bits);                 // 进入 LPM3低功耗模式
}
输出两路PWM波,如何确定是哪个管脚输出的啊

网友:
看引脚,写着TA1,TA2的好像就是了。具体看手册

网友:
原理图上写清楚了的;写程序的时候配合着看

网友:
我想知道PWM波的周期怎么算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