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键盘怎么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就像是计算器那种的 键盘输入 然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

网友:
你让键盘输入的数永远放在最后一位就行了。比如用4个LED动态显示,定义一个数组a[4],把a[4]的内容分别显示在LED上,如果要显示的内容不是数码港可以显示的,比如不是0-9的数,就不显示。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放在a[3]中,再次有数据输入的时候先把数组里面的数据左移一个位置,把a[3]空出来放最新输入的,上一次输入的放在a[2]中,一次类推,就可以实现计算器上的那种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