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这样接什么意思

楼主:
只查到两个端子的标志,有种3-terminal adjustable current source, 但是用外接电阻控制电流的,这里没这么用,感觉也不是一回事.
工作过程是通过S2开关Calibration消除Offset,借鉴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 & auto-zeroing.

网友:
楼主能把那个图的出处资料贴出来不?

那个电流源,应该是个电压控制电流源。用作FET的负载。
S1是FET栅极电容的放电开关。

其它的看不懂了。。

网友:
其它无所谓,我只想确定一下是不是Cf两端的电压控制电流,主要是之前没见过三端的压控电流源符号。

网友:
示意性的图,与它要讲的那部分知识密切相关,与上下文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