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我在做STM32的串口使用的是USART1,在引脚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在初始化9、10引脚前面加一个其它引脚初始化操作,不加不能正常使用串口,具体初始化那个端口没有关系,只要有这个操作就行

就是上图红框里的,我初始化哪个引脚无关,必须要初始化一个,难道是初始化速度太快需要延时,我曾把红框里换成对9号脚的初始化,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也不行。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32F107VCT6

网友:
解决了,是没设置Speed的问题

网友:
usart3问题

我用的和你是同一款的,我在做usart3的时候出现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知道你做过usart3的程序么,让我对比学习下,谢谢。可以的话发我邮箱 chairmanisme@126.com

网友:
解决

哈哈 终于usart1 2 3 4 5的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