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要用msp430 做功率量测?

楼主:
小弟目前想为作品加一个功率量测的功能  不需要十分精準

请问用一个功率量测的IC自己外接周边  或者是  MSP430本身就能很容易的达到这个功能呢?

小弟用的是MSP430F449

因为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  所以想要挑一个比较好实现的方式

若用IC 可否 请前辈推荐一下

烦请各位前辈 为小弟解惑    小弟文笔不好 若有用词不够礼貌 请各位前辈多多包含

万分感谢!!

网友:
什么功率?
官方有220V电源功率测量的例子,自己搜索一下,有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目前只需要量LED或5V左右的电压 请问前辈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那要看您的测量目的吧
例如是纯直流还是带有交变信号的,是否要真有效值,还有精度到底要达到多少
例如我提及的那个功率计,cpu内部是SD24(也可能是SD16)模块,可以达到想到高的精度吧。那个测量220V电压,实际也是通过电阻分压变成低压测量的。当然您的具体使用什么需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例如,例如要求不高,用含SD24模块的,可能性价比就低了吧。也可能使用外部的测量器件。当然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许多CPU的内部AD例如ADC10或者ADC12也许就能达到要求。

我也是没有多少msp430经验,仅供参考,以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