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dsp2812,用的串口烧写,根据教程在sdopts.cfg中新增了几个串口后,在sdflash中找不到了,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不是写错了,自己琢磨下吧

网友:
哦,后来重整了下,有了,可是还是不能烧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查看SCI是否能正常工作,确认这个是正常的后,再进行尝试用SDflash

网友:
1、检查板子是不是正常的。可以用仿真器试一下,
2、检查你的串口器件是不是正常的,可以用仿真器编个串口程序,通过电脑读写,看看正确与否。
3、使用网上流行的串口烧写方法,下载相应的程序。搞说明去做。
(SDflash 的使用有很多介绍,在这里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