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心得】MSP430 LaunchPad IO外部中断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 问你个问题  我用G2553的P1口作为44键盘中断扫描时能正常驱动,但我改用P2口驱动时却发现不能进入中断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芯片的P1和P2都具有中断功能 所以我就纳闷了,不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不知你知道问题所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设置,以及端口的中断触发电平这些设置好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后我仔细检查了中断设置相关项,最后竟然是自己太粗心写中断函数时把P2口写成了P1口,难怪按键没反应!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