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心得】MSP430 LaunchPad IO外部中断 (连续模式)

楼主:
#include <msp430g223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TACCTL0 = CCIE;//使能CCIFG标志产生的中断
  TACCR0 = 50000;(试验了一下,这句不加也可以)
  TACTL = TASSEL_2 + MC_2;//选择timer时钟和模式

//  _BIS_SR(GIE);
  _EINT();//开总中断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 0x01;
}

网友:
这个和外部中断有关系吗?

网友:
果断没有

网友:
这个该叫做中断方式产生占空比50的PWm.................

网友:
 补充楼上的……我用示波器测试过
1)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CCTL0 = CCIE;
 // CCR0 = 50000;//不加这句话这个程序周期定为65535产生的周期
  TACTL = TASSEL_2 + MC_2;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CCR0 += 50000;    //不加这句话
2)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CCTL0 = CCIE;
 //CCR0 = 50000;//不加加这句话
  TACTL = TASSEL_2 + MC_2;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CCR0 += 50000;  //加这句话这个程序周期定为50000产生的周期
3)#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CCTL0 = CCIE;
  CCR0 = 50000;//加这句话
  TACTL = TASSEL_2 + MC_2;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CCR0 += 50000;  //加这句话这个程序周期定为50000产生的周期
4)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CCTL0 = CCIE;
  CCR0 = 50000;//加这句话
  TACTL = TASSEL_2 + MC_2;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CCR0 = 50000;  //加不加这句话这个程序周期定为65535产生的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如果作定时器用的话在MC_2的模式下根本就和ccr0没什么关系
如果产生pwm波的话是不是还缺一些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学术讨论而已
你是不是没用示波器测???
在MC_2的情况下,设置CCR0顶多只能发生中断而已
并不能阻止定时器的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都测试了!你仔细想想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