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这种情况是不是被锁住了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4,下载程序时下出现的这种情况:no ulink device fond,确定后后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ell has been cancelled!

RTEMS

网友:
你用的ulink?查看下下载设备那里 依据型号参考这两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现在就去学习一下

R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