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开发板Hanker试用狂】ddllxxrr之七:有本事打我啊

楼主:
这两天想把一个动画在开发板显示:

这个动化就是:

我不是美工出身。但我知道gif动画是由几幅画叠加而成的。

别看显示这点动画我用了两个大软件一个小工具。

我先用PHOTO的动画制作软件。把上述的给打开,一看共八幅。

我分别用导出的方法另存为BMP文件。

然后就是那个转换软件啦。

http://www.gimp.org/这个软件有坛友介绍过。但我下时出现了误会,由于没细看我把帮助文件给下来了。装了两次都不行差点放弃。

用这个软件时要注意要用导出方式变PNM格式的文件。

这个图是启动时的截图:

选择导出EXPLOR,别的不用管它。

一定要在右下角选择文件格式,并且在最上边改变扩展名。

再接下来就得用PNMPOC.EXE TI自带的那个转成C文件,并且这个C文件一点不用改。

然后,加一个以SYSTICK滴答时钟的延时。

以下是程序: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 unsigned long ulClockMS;
 unsigned int  uKeyTemp = 0;
    //tRectangle sRect;

    // The FPU should be enabled because some compilers will use floating-
    // point registers, even for non-floating-point code.  If the FPU is not
    // enabled this will cause a fault.  This also ensures that floating-
    // oint operations could be added to this application and would work
    // correctly and use the hardware floating-point unit.  Finally, lazy
    // stacking is enabled for interrupt handlers.  This allows floating-
    // point instructions to be used within interrupt handlers, but at the
    // expense of extra stack usage.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hal_clock_init();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driver.
    lcd_ili932x_init();
 // Initialize the graphics context.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lcd_320x240_ili932x);

    // Initialize the graphics context.
 hal_display_heading("Please hit me!!!");

 lcd_backlight_on();
 //lcd_ili932x_close(&sContext);//ddllxxrr

 lcd_ili932x_flush(&sContext);

    uKeyTemp = 0;

 hal_key_init(0);

 GrContextBack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GrFlush(&sContext);
 //WidgetAdd(WIDGET_ROOT,(tWidget *)&g_sBackground);
 lcd_ili932x_close(&sContext);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We are finished. Hang around doing nothing.
    while(1)
    {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1,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50*(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2,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3,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4,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5,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50*(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6,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7,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Image8,70,120);
   GrFlush(&sContext);
   SysCtlDelay(21*(Sysclk/3000));

    }
}

程序打包:

效果图:

比较不清楚:

视频总是发布中。。。。明天再说吧。

好了,不用明天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2OTI2ODk2.html

网友:
内容和桌面绝配,愤怒的小鸟啊

网友:
哈哈 挺有意思~~~

网友:
很有意思。
我先用PHOTO的动画制作软件

好奇这是个什么软件呢。

网友:
遇到点问题啊……在StellarisWare里面找不到FONT.H……

网友:
楼上用的是FM4的库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EK-LM4F232-8555     这个库……官方搞的,  是不是错了啊?请问下应该用哪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