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说下那些芯片能够输出三角波 正弦波 方波这三种波形的,除ICL8038芯片,

楼主:
请各位大虾那些芯片能够输出三角波 正弦波 方波这三种波形的,除ICL8038芯片,有的留言

网友:
多了,上学的是用运放uA747做过,其他的专用DDS芯片肯定也行,DA芯片也可以,看你想怎么用了。
另外说一句,看你问过这么多问题,但没怎么见过你回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时候弄懂了 所以就没有上网了,以后我会多多回复的

网友:
我使用2051  P1口接成D/A电阻链搞过很简单的。

网友:
C8051F130和MAX038的信号源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