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

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进行电平转换,我是新手,用什么芯片

网友:
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啊

网友:
CMOS门电路

网友:
楼上都是牛人。

网友:
不敢想象用继电器会有现象,有钱的话就不停的换吧!10M的话很难找到了吧,没用过这么高的。如果功率不大找高频的三极管,大一点儿的话找MOS管。光耦能到10M的也不多吧,找找也许有
关键是看你要干嘛。不能只看电平!

网友: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电路自己画,控制基集
导通或者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