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tm8,产生并发送一个txt文件到微机?

楼主:
想用stm8,把收集的数据发到matlab做其他处理。但不是知道用数据生成一个txt文件,并发给微机使用

网友:
要想直接做文件得跑文件系统吧?没做过,只是个人想法。

matlab可以通过串口接受数据吗?如果那样的话就不难了吧。
如果只是想做一下处理而不是实时的话可以把数据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再保存成文件处理

网友:
需要上文件系统,这个就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