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量程”思想 VS Q格式

楼主:
最初使用万用表时,老师就说,选择恰当的量程可以达到最佳精度。

如,一万用表的量程有:1V、5V、10V、50V,要测的目标电压可能在1V以上5V以下,这时大家肯定会说,使用5V档最好。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50V档、500V档。而使用1V档就会出现“溢出”

象万用表从0到满刻度,就象在数字处理中表达数字的位数。怎样利用这些有限的位数来表达最大精度,就需要规定在“满刻度”时代表的数。

TI把这种方法叫做“Q格式”。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在“Q格式”名词出现之前就有的。可悲的是,我们中国的教课书上并没有作出恰当的命名,而使用外国人的称呼。

更可悲的是,有人在所出的书上声称“不会运用Q格式的DSP程序员不是优秀的程序员”!

(注:刚学,可能有误,请斧正.)

网友:
有想法,就说明在思考 ,至于对错。。。

网友:
我们能不能找个恰当的名词,来代替美国佬的“Q格式”呢?

因为,这一思想,---或说“方法”并不是他们发明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名称,没必要这么纠结吧,比如MP3,还真没有一个好的通俗易懂的名称。
Q格式通常应用在定点DSP对浮点运算的处理中,采用整数定标的方法来确定小数,即采用Q格式来表示小数。
整数定标的实质就是通过确定小数点位于哪一位,从而确定小数的精度。在通用C编译中,两个小数相乘的高精度算法也和这个类似。

网友:
不就是放大完了再缩小啊~~~~~~~~~~~~~~~~~

网友:
更可悲的是,有人在所出的书上声称“不会运用Q格式的DSP程序员不是优秀的程序员”!

上面这句话理解不了........

哎,这也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