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13引脚电平影响RTC震荡

楼主(2012-06-21):
为什么PC13引脚电平影响RTC震荡
STM32F101CBT6,PC13定义为GPIO_Mode_Out_PP,外接一个PNP控制LED.当PC13输出低电平时,没有问题,输出高电平后,RTC晶振停止震荡.检查管脚间没有短路.两种产品都是一样的电路,一种产品没问题,新作的产品就有这个问题,CPU不是一个批次买的.都是用的12.5P的晶振.
影响
高电平
产品

楼主:
原因找到了
STM32的RTC实际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
下面将介绍如何使用RTC。
我们将头一次牵扯到振源的问题。
首先介绍一下STM32使用的各种振源。
有三种
HSE: 外置晶振
HSI: 内置RC振荡
LSE: 外置RTC振荡(32768居多)
APB1 和 APB2 是经过PLL以后的振荡源。
STM32启动,首先使用的HSI振荡,在确认HSE振荡可用的情况下,才可以转而使用HSE,
当HSE出现问题,STM32可自动切换回HSI振荡,维持工作。
LSE振荡则是专门供RTC使用。
LSE晶振需要特别注意。
STM32非常奇怪,要求使用 6p负载的晶振,
市面买到的时钟晶振,绝大多是是12.5pF的
算是一个不小的bug,
大家做相关开发的时候,要留神。
要买6pF的晶振,配10pF的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