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C 中这样初始化二维数组有什么隐患

楼主:
const uint8_t command[][16]={0};

网友:
不知道这个语句的意义,也不知道有啥隐患,大侠多指教。

网友:
不知道,有可能数组初始化不成功吧,这应该是唯一可能的了吧,但是由于数组初始化不成功引发的其他状况就得看你的实际应用了吧。还没遇到过由于这个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