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MA方式读取spi flash问题求助

楼主:
     小弟在读取spi类flash W25Q128时,发现速度很慢,经测试,只达到300KB/S作用的速度。与要求相差甚远,于是想,是否可用DMA方式来读取,以便速度能提高。

      首先说一下SPI与DMA的配置,配置好SPI2,需要加SPI_I2S_DMACmd(SPI2,SPI_I2S_DMAReq_Rx,ENABLE); 一句代码,将SPI的CR2寄存器第一位置位,一旦RXNE时,发送DMA请求。DMA外设地址配制成    (u32)&SPI2->DR,配置成DMA_Mode_Normal方式。配置完成。

      然后说一下,DMA启动后,利用SPIx_ReadWriteByte方式发送读取命令(0x03),然后发送读取的地址0x000000(起始地址),下一步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经调试,程序在这一步循环。

      最后说一下我自己发现的问题,我将关于DMA的代码注释,继续用SPIx_ReadWriteByte方式读取,发现可以读取,一切正常。我的疑问是,用SPIx_ReadWriteByte方式读取可以,说明数据可以通信,为什么用DMA不可以呢?是配置有问题,还是控制有问题?

     还有,我仔细查看,发现SPIx_ReadWriteByte是先发送一个数据SPIx->DR = Data,然后再接受一个数据,return SPIx->DR;当我用于接受时发送的数据是0xff,如果不发送则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一点似乎制约着DMA方式的读取。

    求大神帮忙

网友:
没有用过芯片的DMA功能,不够个人觉得用DMA没什么帮助,你要找出写的慢的原因。你现在写的慢肯定不是CPU送不出去数,而是Flash本事慢或者时序不合适造成的,比如SPI速率调的慢,或者时序上有错位等。

网友A:
谢谢,不过不是写的慢,是读的慢,用flash的快速读指令以后,仍然没有改变,所以速度慢一定是在STM32接受数据的时候的。至于SPI的速率,初始化时已经初始化到最大值了

网友:
搞成功了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读ID可以 可是读数据就是不太对 有点时序的问题 还没弄明白 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不是写的慢,是读的慢,用flash的快速读指令以后,仍然没有改变,所以速度慢一定是在STM32接受数 ...

你现在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SPI FLASH ,也是  300KB/S。

网友:
可以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跪求

网友:
请问可以把代码发给我一份学习学习?3938053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