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一数组的平均值

楼主:
/*
 返回数组指定部分数值的平均值
 array:要分析的数组
 index: 起始索引
 len:  长度
 return:平均值
*/
double Average(unsigned long *array,unsigned int index,unsigned int len)
{
  double aver=0,count=index;
 int i;
 for(i=index;i<(len-index);i++)
 {
   aver+=array
  aver/=(double)(count++==index?1:2);
 }
 return aver;
}

网友:
看了半天基本看懂了。
这个平均值应该是几何平均。

楼主写的代码,体现了简练。

只是我觉得,使用(count++==index?1:2)会降低代码的执行效率。因为每一次执行时都要多加入一个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这个函数的确有问题,而且不只一个,呵。
我做了修改,看看这样会不会好些。
还有哪些地主需要注意的

/*
返回数组指定部分数值的平均值
array:要分析的数组
index: 起始索引
len:  长度
return:平均值
*/
double Average(unsigned long *array,unsigned int index,unsigned int len)
{
  double aver=array[index];
  int i;
  if(len==0)return 0;
  for(i=index+1;i
  {
    aver+=array[i];
    aver/=2;
  }
  return aver;
}

网友:
去掉 每一次操作aver/=2;  在遍历最后操作

  • double Average(unsigned long *array, 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int len)
  • {
  • if (len == 0) return 0; // 防止除零错误
  • unsigned long long sum = array[index]; // 使用更大范围的类型
  • int i;
  • for (i = index + 1; i < len; i++) {
  • sum += array[i]; // 累加数组元素
  • }
  • return (double)sum / (len - index); // 返回平均值,确保返回浮动类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