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xcl文件错误

楼主:
mage32芯片linker===>config===>linker command file===>override defoult
前打勾出现错误Fatal Error[e72]: Segment COD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不打勾则正常 新手求解

网友:
我的IAR FOR AVR刚删。不然就可以更明确地找原因了。

一般使用的连接文件,里面有地址分配信息,可能是这些与你的程序相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