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屏蔽箱测试原理分解

楼主:
产 品 简 介
JC-P303是一款气动屏蔽箱,其工作尺寸大,适用于无绳电话及一些比较大的无线通讯设备的检测。
该屏蔽箱采用铝合金材料铸造而成,屏蔽密合性好,且结构牢固。其操作采用电气控制,简单省力。另外,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相应的I/O数据接口。
基 本 参 数
箱体尺寸:
外形尺寸:(L)510x  (W)540 x  (H)360mm
工作尺寸:(L)390 x  (W)390 x  (H)250 mm
箱体重量:约35Kg

表面颜色
淡黄色(可根据客户要求,选用其它颜色)

箱体材料
铸铝

屏蔽材料
吸波泡棉, 丝网条

屏蔽性能
>70dB
接口(可根据要求增加)
射频端口:SMA—SMA ,1个
数据连接端口:D-Sub 9 Pin ,外母内公  1000pf  1个
RJ45,1个
DC,1个
USB,1个
电源参数:
输入电压:220V AC,
消耗电流:<0.2A
频率:<50/60Hz
功率:<15W
输入气压参数:
输入气压:60~140 PSI
空气连接器:外径为6 mm快速接口

无线路由器屏蔽箱、无线网卡屏蔽箱

无线路由器屏蔽箱、无线网卡屏蔽箱

网友:
是不是射频信号在里面就出不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