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aunchPad低功耗分析

楼主:
MSP430的低功耗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通过哪几个途经可以降低功耗。我个分析:首先要降低芯片的功电。MSP430最小功电电压到了1.8V,其功耗肯定比用5V供电的少很多。2、降低时钟频率。当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系统时钟可以进行设定,如果想在最低模式,系统时钟应该工作在最低频度状态或没有时钟工作状态。3、使用内部时钟。430内部自带许多时钟,能够帮助用户选择不同的时钟频率。4、进行合理的功耗管理。在低功耗模式下,尽量关闭一些不用模块和不用时钟。

MSP430几种工作方式:

设置其工作模式主要是设置寄存器SRSCG0SCG1OscOffCPUOff位。SCG0=1DCOCLK没有用于MCLKSMCLK时,直流发生器禁止;SCG1=1时,SMCLK禁止; CPUOff=1时,MCLK被禁止;只有CPUOff=1时,OscOff才可以=1,此时晶振被禁止。

1、活动模式-----AM

正常的工作模式,这时CPU消耗的电能最大

2、低功耗模式0-----LPM0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ACLKMCLK信号保持活动,MCLK的锁频坏控制正常工作.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0OscOff=0CPUOff=1

3、低功耗模式1-----LPM1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停止工作,ACLKMCLK保持活动,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1OscOff=0CPUOff=1

4、低功耗模式2-----LPM2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停止,ACLK活动,MCLK停止,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1OscOff=0CPUOff=1

5、低功耗模式3-----LPM3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和MCLK停止工作,DCO的DC发生器关闭,但ACLK信号仍保持活动,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1SCG1=1OscOff=0CPUOff=1

6、低功耗模式4-----LPM4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和MCLK停止工作,晶振停止,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xSCG1=xOscOff=1CPUOff=1

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后,一般由中断来唤醒。可以是外部中断,也可以是内部的定时器等中断。

这是自己看了点资料,做了一点小总结。知道工作模式后,下一部要学习系统的时钟,了解430是怎么工作的、时钟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不错,刚要学习这个板子,很有用

网友:
内部的DCO跑起来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