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EEPROM是用int声明变量,但是只有255个啊

楼主:
为什么我用EEPROM是用int声明变量,但是只有255个啊

网友:
我是用按键按的只有到255的时候就变0了,我用while(1)循环可以到65536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明白你啥意思?EEPROM 还有按键?具体要干嘛啊?如果你想把一个数存起来的话不能只看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的,要看你存进去的是什么。如果是16位的就得存两个字节,估计你存直接存的吧

网友:
EEPROM是否只连8跟线,一次存取8bit

网友:
没听懂...不过EEPROM的数据空间是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