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Launchpad遇上GPS~

楼主:
这个GPS来源于我之前做的一个东西,没想到Launchpad还能用上,界面是不是很帅,这个网友chchg做的~

GPS用的是JCOM的370,刷了自己的固件之后,精度还可以,最多时候搜到9个星,可以差分定位,误差5m以内~

视频中因为在我桌子上调试,没信号,所以……

下面这个视频是移到窗户边上,有信号但是不强的情况,3-4个星,定位是不准的,所以速度不是0,而是一直在跳~

网友: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的launchpad用的是双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GPS固件的波特率是4800的,launchpad的USCI A0只有的使用32.768k的ACLK的情况下才能调出4800的波特率;而我之前的launchpad为了做时钟,刚好把晶振焊上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有晶振的那块板子上焊的是排针插座,所以没办法引杜邦线,而我另外一块launchpad的排针是正反面都可以插的,所以~

而且,launchpad可以引出5V的电源给外围电路供电哦~  在USB口边上的TP1~

4月份做测试时候的照片,目前为止效果最好的一张~

界面说明:

网友A:
顺带了解一下现在GPS模块体积一般可以做到多小?功耗一般多大?价钱一般多少?

网友:
好强,模块很诱人

网友:
很好很强大,继续围观

网友:
界面做得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顺带了解一下现在GPS模块体积一般可以做到多小?功耗一般多大?价钱一般多少? 谢谢

不知道哎,TI最近新出了一个,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个是淘宝上买的,70RMB,2006年产的,应该是二手水货……

网友:
很不错 楼主水平明显比我高出几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