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ucos的任务除了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
#include <includes.h>

#if 1
  unsigned int time_temp1;
  unsigned int time_temp2;
 #endif

#if 1
     int flag_temp_past[CAN_FIFO_SIZE]={0};
    int temp_high[CAN_FIFO_SIZE]={0};
     int past_high[CAN_FIFO_SIZE]={0};
#endif

 extern unsigned int GAMESCORE;
 extern unsigned char Image[128],ImageNull[8];

/*********************************************************************************************************
  VARIABLES
*********************************************************************************************************/
static OS_STK  GstkStart[TASK_START_STK_SIZE];                          /*  启动任务的堆栈        */
static OS_STK  GstkKey[TASK_KEY_STK_SIZE];                              /*  key任务的堆栈         */
//static OS_STK  GstkLcd[TASK_LCD_STK_SIZE];                                                         /*  Lcd任务的堆栈               */
static OS_STK  GstkLed[TASK_LED_STK_SIZE];                              /*  Led任务的堆栈               */
static OS_STK  GstkCAN0[TASK_CAN0_STK_SIZE];                              /*  Led任务的堆栈               */
static OS_STK  GstkVOLUMNDISPLAY[TASK_VOLUMN_DISPALY_STK_SIZE];             /*VOLUMN_DISPALY任务的堆栈*/
static OS_STK  GSTKUart0[TASK_UART0_STK_SIZE];                                  /*uart0 任务的堆栈*/
/*********************************************************************************************************
   FUNCTION PROTOTYPES 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taskStart (void  *parg);                                    /*  The start task  启动任务    */
static void taskKey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Lcd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Led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CAN0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volumndisplay (void *parg);
static void taskUart0(void *parg);
OS_EVENT   *KeyMbox;                                            /*     传递按键信息的邮箱      */
OS_EVENT   *VolMbox;                                                       /*     传递dB 信息的邮箱             */
OS_EVENT    *contrMbox;                                                    /*     传递控制信息的邮箱      */

  int CANReceive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int CANTransmit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void oled_Volume_column( unsigned  char audio[],int data_num);

     struct
    {
     //
     // This holds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data receive message object that is
     // used to receive data for each CAN controller.
     //
     tCANMsgObject MsgObjectRx;

     //
     // This holds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data send message object that is used
     // to send data for each CAN controller.
     //
     tCANMsgObject MsgObjectTx;

     //
     // Receive buffer.
     //
     unsigned char pucBufferRx[CAN_FIFO_SIZE];

     //
     // Transmit buffer.
     //
     unsigned char pucBufferTx[CAN_FIFO_SIZE];

     //
     // Bytes remaining to be received.
     //
     unsigned long ulBytesRemaining;

     //
     // Bytes transmitted.
     //
     unsigned long ulBytesTransmitted;

     //
     //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AN controller.
     //
     enum
     {
      CAN_IDLE,
      CAN_SENDING,
      CAN_WAIT_RX,
      CAN_PROCESS,
     } eState;
    } g_sCAN;
 //*****************************************************************************
 //
 // Send a string to the UART.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void UART0IntHandler(void);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uC/OS main funcation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int main (void)
{
 intDisAll();                                                        /* Disable all the interrupts   */

    OSInit();                                                           /*  OS-II 初始化uC/OS-II的内核  */

 OSTaskCreate(taskStart,(void *)0,&GstkStart[TASK_START_STK_SIZE-1],TASK_START_PRIO);  /*创建启动任务*/
 KeyMbox = OSMboxCreate((void *) 0);                                          /*  建立按键信息传输的邮箱   */
 VolMbox = OSMboxCreate((void *) 0);                                                                    /*  建立音量柱信息传输邮箱 */
 contrMbox = OSMboxCreate((void *)0);                                                                /*  建立控制信息传输的邮箱*/
 OSStart();                                                          /*   启动uC/OS-II    */
    return(0) ;
}

/*********************************************************************************************************
** Function name:           taskStart
** Descriptions:            Start task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static void taskStart (void  *parg)
{
    (void)parg;
    targetInit();                                                       /*  初始化目标单片机            */
    #if OS_TASK_STAT_EN > 0
    OSStatInit();                                                       /*  使能统计功能                */
    #endif
   /* 在这里创建其他任务 */
     //  OSTaskCreate(taskKey,(void *)0,&GstkKey[TASK_KEY_STK_SIZE-1],TASK_KEY_PRIO);    /* 创建taskKey任务 */
   OSTaskCreate(taskLed,(void *)0,&GstkLed[TASK_LED_STK_SIZE-1],TASK_LED_PRIO);    /* 创建taskLed任务 */
   OSTaskCreate(taskCAN0,(void *)0,&GstkCAN0[TASK_CAN0_STK_SIZE-1],TASK_CAN0_PRIO);    /* 创建taskCAN0任务 */
   OSTaskCreate(taskvolumndisplay,(void *)0,&GstkVOLUMNDISPLAY[TASK_VOLUMN_DISPALY_STK_SIZE-1],TASK_VOLUMN_DISPALY_PRIO);    /* 创建taskvolumdisplay任务 */
   OSTaskCreate(taskUart0,(void * )0,&GSTKUart0[TASK_UART0_STK_SIZE],TASK_UART0_PRIO);
 while (1)
  {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启动任务可在这里挂起  */
        }
}

/* Add the other tasks here*/

 /*********************************************************************************************************
  ** Function name:          taskUart0
  ** Descriptions:          Uart0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askUart0(void * parg)
{
   (void)parg;
   while(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5);
    }
}
 /*********************************************************************************************************
 ** Function name:    taskCAN0
 ** Descriptions:         CAN0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static  void  taskCAN0(void * parg)
{
 int iIdx;
    int flag_feedback;
 int flag_error;
 //unsigned char  voltemp[4] ;
 (void)parg;
     flag_feedback=1;
  flag_error=0;
 g_sCAN.eState = CAN_IDLE;
    for(iIdx = 0; iIdx < CAN_FIFO_SIZE; iIdx++)
    {
        g_sCAN.pucBufferTx[iIdx] = iIdx + 0x1;
    }
    g_sCAN.MsgObjectRx.pucMsgData = g_sCAN.pucBufferRx;

    g_sCAN.ulBytesRemaining = CAN_FIFO_SIZE;

    CANReceiveFIFO(g_sCAN.pucBufferRx, CAN_FIFO_SIZE);
  while(1)
  {OSTimeSet(0);
    switch(g_sCAN.eState)
    {
     case CAN_IDLE:
     {
      //
      // Switch to sending state.
      //
      g_sCAN.eState = CAN_SENDING;
      //
      // Initialize the transmit count to zero.
      //
      g_sCAN.ulBytesTransmitted = 0;
      //
      // Schedule all of the CAN transmissions.
      //
      CANTransmitFIFO(g_sCAN.pucBufferTx, CAN_FIFO_SIZE);
      break;
     }
     case CAN_SENDING:
     {
      //
      // Wait for all bytes to go out.
      //
      if(g_sCAN.ulBytesTransmitted == CAN_FIFO_SIZE)
      {
       //
       // Switch to wait for RX state.
       //
       g_sCAN.eState = CAN_WAIT_RX;
      }
      break;
     }
     case CAN_WAIT_RX:
     {
      //
      // Wait for all new data to be received.
      //
      if(g_sCAN.ulBytesRemaining==0)
      {
       //
       // Switch to wait for Process data state.
       //
       g_sCAN.eState=CAN_PROCESS;
       //
       // Reset the buffer pointer.
       //
       g_sCAN.MsgObjectRx.pucMsgData=g_sCAN.pucBufferRx;
       //
       // Reset the number of bytes expected.
       //
       g_sCAN.ulBytesRemaining = CAN_FIFO_SIZE;
      }
      break;
     }
     case CAN_PROCESS:
     {
      //
      // Compare the received data to the data that was sent out.
      //
      for(iIdx = 0; (iIdx < CAN_FIFO_SIZE)&&(flag_error==0); iIdx++)
      {
       if(g_sCAN.pucBufferTx[iIdx] != g_sCAN.pucBufferRx[iIdx])
       {
        // Detected an Error Condition.
       flag_feedback=0;
       //RIT128x96x4StringDraw_test("this is a god damned loopback",40,20,15,7);
       flag_error=1;
       }
      }
        if(flag_feedback)
       {
       //RIT128x96x4StringDraw_test("this is a good loopback",40,20,15,7);
       }
        else
        {
         //RIT128x96x4StringDraw_test("this is a god damned loopback",40,20,15,7);
         flag_feedback=1;
         flag_error=0;
        }
      OSMboxPost(VolMbox,(void *)g_sCAN.pucBufferRx);
                                          //OSTimeSet(0);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200);
                 // time_temp1= OSTimeGet();
        // oled_Volume_column(g_sCAN.pucBufferRx,CAN_FIFO_SIZE);//call the OLED with funcation of volum colum

      //updating the mssage buffer
      for(iIdx = 0; iIdx < CAN_FIFO_SIZE; iIdx++)
      {   //time_temp1= OSTimeGet();

       g_sCAN.pucBufferTx[iIdx]=(char)rand();
      }
          g_sCAN.eState = CAN_IDLE;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100);            /*  延时20ms       */
   }
 }
 /*********************************************************************************************************
 ** Function name:    taskvolumndisplay
 ** Descriptions:          OLED display task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static void taskvolumndisplay (void *parg)
   {
     unsigned char err;
     unsigned char *dataptr;
     //unsigned char vlotemp[4]={0,0,0,0};
     (void)parg;

   while(1)
    {
     dataptr = (unsigned char *)OSMboxPend(VolMbox,0,&err);

     //OSTimeSet(0);
                    OSTimeDly(2);
     oled_Volume_column( dataptr,CAN_FIFO_SIZE);
     //time_temp1 = OSTimeGet();
     OSTaskResume(TASK_CAN0_PRIO);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100);            /*  延时20ms       */
        }
   }
 /*********************************************************************************************************
** Function name:           taskKey
** Descriptions:            KEY 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static  void  taskKey (void  *parg)
{
 INT8U keytemp ;

 (void)parg;
    while (1)
  {

     keytemp = keyRead();       /* 读按键信息     */

  OSMboxPost(KeyMbox,(void *)keytemp);   /* 发送按键信息到消息邮箱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            /*  延时200毫秒          */

 }
}

/*********************************************************************************************************
** Function name:           taskLcd
** Descriptions:            LCD 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static  void  taskLcd (void  *parg)
{
 INT8U err;
 INT8U temp;
    (void)parg;

    while (1)
  {

  temp = (INT8U)OSMboxPend(KeyMbox,0,&err);
     SnakeGame(temp);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     // 延时200毫秒
 }
}

/*********************************************************************************************************
** Function name:           taskLed
** Descriptions:            LED 任务
** input parameters:        *parg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static  void  taskLed (void  *parg)
{

    (void)parg;
    while (1) {
    ledO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1);  /*  延时1000ms                   */
    ledOff();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1 );  /*  延时1000ms                   */

 }
}

//*****************************************************************************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transmit FIFO and copies data into the FIFO.
//
//*****************************************************************************
int
CANTransmit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
    int iIdx;

    int iCount ;
    //
    // This is the message object used to send button updates.  This message
    // object will not be "set" right now as that would trigger a transmission.
    //
    g_sCAN.MsgObjectTx.ulMsgID = TRANSMIT_MESSAGE_ID;
    g_sCAN.MsgObjectTx.ulMsgIDMask = 0;

    //
    // This enables interrupts for transmitted messages.
    //
    g_sCAN.MsgObjectTx.ulFlags = MSG_OBJ_TX_INT_ENABLE;

    //
    // Return the maximum possible number of bytes that can be sent in a single
    // FIFO.
    //
    if(ulSize > CAN_FIFO_SIZE)
    {
        return(CAN_FIFO_SIZE);
    }

    //
    // Loop through all eight message objects that are part of the transmit
    // FIFO.
    //
    if(CAN_FIFO_SIZE%8 == 0)
     iCount = CAN_FIFO_SIZE/8 ;
    else
     iCount = CAN_FIFO_SIZE/8+1 ;

    for(iIdx = 0; iIdx < iCount; iIdx++)
    {
        //
        // If there are more than eight bytes remaining then use a full message
        // to transfer these 8 bytes.
        //
        if(ulSize > 8)
        {
            //
            // Set the length of the message, which can only be eight bytes
            // in this case as it is all that can be sent with a single message
            // object.
            //
            g_sCAN.MsgObjectTx.ulMsgLen = 8;
            g_sCAN.MsgObjectTx.pucMsgData = &pucData[iIdx * 8];

            //
            // Set the MSG_OBJ_FIFO to indicate that this is not the last
            // data in a chain of FIFO entries.
            //
            g_sCAN.MsgObjectTx.ulFlags |= MSG_OBJ_FIFO;

            //
            // There are now eight less bytes to transmit.
            //
            ulSize -= 8;

            //
            // Write out this message object.
            //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Idx + 1, &g_sCAN.MsgObjectTx,
                          MSG_OBJ_TYPE_TX);
        }
        //
        // If there are less than or exactly eight bytes remaining then use a
        // message object to transfer these 8 bytes and do not set the
        // MSG_OBJ_FIFO flag to indicate that this is the last of the entries
        // in this FIFO.
        //
        else
        {
            //
            // Set the length to the remaining bytes and transmit the data.
            //
            g_sCAN.MsgObjectTx.ulMsgLen = ulSize;
            g_sCAN.MsgObjectTx.pucMsgData = &pucData[iIdx * 8];

            //
            // Write out this message object.
            //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Idx + 1, &g_sCAN.MsgObjectTx,
                          MSG_OBJ_TYPE_TX);
        }
    }
    return(0);
}

//*****************************************************************************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receive FIFO and should only be called once.
//
//*****************************************************************************
int
CANReceiveFIFO(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long ulSize)
{
    int iIdx;
    int iCount ;

    if(ulSize > CAN_FIFO_SIZE)
    {
        return(CAN_FIFO_SIZE);
    }
    //
    // Configure the receive message FIFO to accept the transmit message object.
    //
    g_sCAN.MsgObjectRx.ulMsgID = RECEIVE_MESSAGE_ID;
    g_sCAN.MsgObjectRx.ulMsgIDMask = 0;

    //
    // This enables interrupts for received messages.
    //
    g_sCAN.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
    // Remembe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O location.
    //
    g_sCAN.MsgObjectRx.pucMsgData = pucData;
    //
    // Transfer bytes in multiples of eight bytes.
    //
    if(CAN_FIFO_SIZE%8 == 0)
     iCount = CAN_FIFO_SIZE/8 ;
    else
     iCount = CAN_FIFO_SIZE/8+1 ;//向下取整规则

    for(iIdx=0; iIdx < iCount; iIdx++)
    {
            // if(iIdx == 1)
   //   g_sCAN.MsgObjectRx.ulMsgID = 0x89;
        // If there are more than eight remaining to be sent then just queue up
        // eight bytes and go on to the next message object(s) for the
        // remaining bytes.
        //
        if(ulSize > 8)
        {
            //
            // The length is always eight as the full buffer is divisible by 8.
            //
            g_sCAN.MsgObjectRx.ulMsgLen = 8;

            //
            // There are now eight less bytes to receive.
            //
            ulSize -=8;
            //
            // Set the MSG_OBJ_FIFO to indicate that this is not the last
            // data in a chain of FIFO entries.
            //
            g_sCAN.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FIFO;
            //
            // Make sure that all message objects up to the last indicate that
            // they are part of a FIFO.
            //.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Idx + iCount + 1, &g_sCAN.MsgObjectRx , MSG_OBJ_TYPE_RX);
        }
        else
        {
            //
            // Get the remaining bytes.
            //
            g_sCAN.MsgObjectRx.ulMsgLen = ulSize;
            //
            // Clear the MSG_OBJ_FIFO to indicate that this is the last data in
            // a chain of FIFO entries.
            //
            g_sCAN.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FIFO;
            //
            // This is the last message object in a FIFO so don't set the FIFO
            // to indicate that the FIFO ends with this message object.
            //
            CANMessageSet(CAN0_BASE, iIdx + iCount + 1, &g_sCAN.MsgObjectRx, MSG_OBJ_TYPE_RX);
        }
    }
    return(0);
}
//*****************************************************************************
//
// The oled_Volume_column interface.
//
//*****************************************************************************

void oled_Volume_column( unsigned  char audio[],int data_num)

{

   unsigned long ulRow,number,ulWidth;

    unsigned char ucData[14]={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ucData_1[14]={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
    ulWidth=16;

        for(number=0;number<data_num;number++)
        {
           temp_high[number]=((audio[number])%96);
     if(flag_temp_past[number]==0)
      {
         // RIT128x96x4Init(350000); //350000
                 past_high[number]=temp_high[number];
           flag_temp_past[number]=1;
           for(ulRow=0;ulRow<temp_high[number];ulRow++)
                       {
                    RIT128x96x4ImageDraw(ucData,(number+1)*26-5,96-ulRow,ulWidth,Volum_pre_change );
                       }
       }
     else
       {
          {
           for(ulRow=0;ulRow<temp_high[number];ulRow++)
                        {
                       RIT128x96x4ImageDraw(ucData,(number+1)*26-5,96-ulRow,ulWidth,Volum_pre_change );
                        }
        for(ulRow=temp_high[number];ulRow<96;ulRow++)  //ulRow<past_high[number];
                        {
                       RIT128x96x4ImageDraw(ucData_1,(number+1)*26-5,96-ulRow,ulWidth,Volum_pre_change );
                                 }
           }
           }

                   past_high[number]=temp_high[number];
       }

}

void CAN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int iCount ;
    int iFlag = 0x00 ;
    //
    // Find the cause of the interrupt, if it is a status interrupt then just
    // acknowledge the interrupt by reading the status register.
    //
    ulStatus = CANIntStatus(CAN0_BASE, CAN_INT_STS_CAUSE);
    //
    // The first eight message objects make up the Transmit message FIFO.
    //
    //
    if(CAN_FIFO_SIZE%8 == 0)
     iCount = CAN_FIFO_SIZE/8 ;
    else
    {
      iCount = CAN_FIFO_SIZE/8+1 ;
      iFlag = 0x0a ;
    }
    if(ulStatus <= iCount)//this judgement indicates that it's a transmitted interrupt
    {
        //
        //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bytes transmitted.
        //
      if(ulStatus == iCount && iFlag == 0xa)
      {
        g_sCAN.ulBytesTransmitted += CAN_FIFO_SIZE%8 ;
      }
      else
        g_sCAN.ulBytesTransmitted += 8 ;
    }
    //
    // The second eight message objects make up the Receive message FIFO.
    //
    else if((ulStatus > iCount) && (ulStatus <= 2*iCount))  //this judgement indicates that it's a received interrupt
    {
        //
        // Read the data out and acknowledge that it was read.
        //
        CANMessageGet(CAN0_BASE, ulStatus, &g_sCAN.MsgObjectRx, 1);
        //s
        // Advance the read pointer.
        //
        g_sCAN.MsgObjectRx.pucMsgData += 8;
        //
        // Decrement the expected bytes remaining.
        //
        g_sCAN.ulBytesRemaining -= g_sCAN.MsgObjectRx.ulMsgLen;
    }
    else
    {
        //
        // This was a status interrupt so read the current status to
        // clear the interrupt and return.
        //
        CANStatusGet(CAN0_BASE, CAN_STS_CONTROL);
    }
    //
    // Acknowledge the CAN controller interrupt has been handled.
    //
           CANIntClear(CAN0_BASE, ulStatus);
}

//*****************************************************************************
//
// The UART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UART0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 Get the interrrupt status.
    //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 Clear the asserted interrupts.
    //
    UARTIntClear(UART0_BASE,ulStatus);
    //
    // Loop while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
        // Read the next character from the UART and write it back to the UART.
         UARTCharPut(UART0_BASE,UARTCharGet(UART0_BASE));
    }
}

//*****************************************************************************
//
// Send a string to the UART.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l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UARTCharPut(UART0_BASE, *pucBuffer++);

    }
}

总的来说就是建立了四个人任务,1个CAN,1个SPI,一个LED,和一个uart,将uart的优先级设置为此四个任务中最高的时候,一切正常,否则程序会在切换到UART之前进入那个 “不希望发生的中断造成的死循环!”

请求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