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100,很适合做数字示波器

楼主:
ti./lit/ds/symlink/adc08100.pdf

ADC08100 ADC08060   ADC08200   ADC08B200   ADC08L060
Resolution (Bits) 8     8     8     8     8
Sample Rate (max) (SPS) 100MSPS     60MSPS     200MSPS     200MSPS     60MSPS
# Input Channels 1     1     1     1     1
SNR (dB) 47     47     46     46.3     48
SFDR (dB) 60     63     60     56     59.1
Power Consumption (Typ) (mW) 126     88     210     543     53
Rating Catalog     Catalog     Catalog     Automotive     Catalog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85     -40 to 85     -40 to 85     -40 to 105     -40 to 85
Interface Parallel CMOS       Parallel CMOS     Parallel CMOS
Analog Voltage AV/DD (Min) (V) 2.7     2.7     2.7     3     2.4
Analog Voltage AV/DD (Max) (V) 3.6     3.6     3.6     3.6     3.6
Digital Supply (Min) (V) 2.4       2.4     2.7
Digital Supply (Max) (V) 3.6       3.6     3.6
INL (Max) (+/-LSB) 0.5     0.5     1     0.55     0.5
SINAD (dB) 47     47     46     45     47.4
ENOB (Bits) 7.5     7.1     7.3     7.2     7.6
Input Range 1.6     1.6     1.6     1.6     1.6
Reference Mode Ext       Ext     Ext
DNL (Max) (+/-LSB) 0.4     0.4     0.4     0.4     0.25
Analog Input BW (MHz) 200       500     500
Pin/Package 24TSSOP     24TSSOP     24DSBGA, 24TSSOP     48TQFP     24TSSOP
Approx. Price (US$) 4.33 | 1ku     1.55 | 1ku     7.67 | 1ku     16.50 | 1ku     3.00 | 1ku

网友:
diy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
没预算,也与指标有关。
现在最常用的是100M的,如果DIY个100M的,成本可能会超过500,

网友:
做成后,用着怎样?谁 能介绍一下

网友:
不一定要像示波器那样完全的功能,主要是解决简易开发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例如类似于利用存储功能实现类似于逻辑分析的一些功能。甚至连显示都不要,用计算机(当然可能是非实时)
这样最简又可能达到一定的实用需求,那又要多少银子呢?

网友:
哈哈,我成了预算员了啊。

实际上,相对于高频宽带信号处理、AD转换、数据缓冲,显示屏的成本就不再突出了。如果做个依赖电脑的示波器,会限制它的使用的。

网友:
楼主能在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分辨率有点低了,如果做好一点的示波器,还是应该选至少12位的ADC,才可以保证较好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主流示波器都是8位的呢~
力科也是去年才发布的全球第一款12位分辨率的示波器~

网友:
真的都是8bit的么?那屏幕大了还是8bit  y轴的波形岂不会很恶心?
其实吧 还是弄个DPO的好 DSO还是不怎么给力

网友:
[转]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为示波器系列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DPO的体系结构使之能提供独特的捕获和显示能力,加速重构信号。

DSO 使用串行处理的体协结构来捕获、显示和分析信号;相对而言,DPO为完成这些功能采纳的是并行的体系结构,如图18所示。DPO采用ASIC硬件构架捕获波形图象,提供高速率的波形采集率,信号的可视化程度很高。它增加了证明数字系统中的瞬态事件的可能性。随后将对该并行处理体系结构进行阐述。

并行处理体系结构
        DPO的第一阶段(输入)与模拟示波器相似(垂直放大器),第二阶段与DSO 相似(ADC)。但是,在模数转换后,DPO与原来的示波器相比就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对所有的示波器而言,包括模拟、DSO和DPO示波器,都存在着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仪器处理最近捕获的数据,重置系统,等待下一触发事件的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示波器对所有信号都是视而不见的。随着释抑时间的增加,对查看到低频度和低重复事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请注意,由显示的更新速率简单地推断采集到事件的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依靠显示更新速率,就确认示波器能采集到波形的所有相关信息,那么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示波器并没有作到。数字存储示波器串行处理采集到的波形。由于微处理器限制着波形的采集速率,所以微处理器是串行处理的瓶颈。

DPO 把数字化的波形数据进一步光栅化,存入荧光数据库中。每1/30秒,这大约是人类眼睛能够觉察到的最快速度,存储到数据库中的信号图象直接送到显示系统。波形数据直接光栅化,以及直接把数据库数据拷贝到显存中,两者共同作用,改变了其他体系在数据处理方面的瓶颈。结果是增加了“使用时间”,增强显示更新能力。信号细节、间断事件和信号的动态特性都能实时采集。DPO微处理器与集成的捕获系统一道并行工作,完成显示管理、自动测量和设备调节控制工作,同时,又不影响示波器的捕获速度。

DPO如实地仿真模拟示波器最好的显示属性,并在三维显示信号:时间、幅度和以时间为参变量的幅度变化,三者都是实时的。

模拟示波器依靠化学荧光物质,与此不同,DPO使用完全的电子数字荧光,其实质是不断更新的数据库。针对示波器显示屏幕的每一个点,数据库中都有独立的“单元(cell)”。一旦采集到波形(即示波器一触发),波形就映射到数字荧光数据库的单元组内。每一个单元代表着屏幕中的某位置。当波形涉及到该单元,单元内部就加入亮度信息;没有涉及到则不加入。因此,如果波形经常扫过的地方,亮度信息在单元内会逐步累积。

当数字荧光数据库传送到示波器的显示屏幕后,根据各点发生的信号频率的比例,显示屏展示加入亮度形式的波形区域,这与模拟示波器的亮度级特性非常类似。DPO也可以显示不断变化的发生频率的信息,显示屏对不同的信息呈现不同的颜色,这一点与模拟示波器不同。利用DPO,可以比较由不同触发器产生的波形之间的异同,例如,比较某波形与第 100 号触发器产生波形的区别。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突破模拟和数字示波器技术之间的障碍。它同时适合观察高频和低频信号、重复波形,以及实时的信号变化。只有DPO 实时提供Z(亮度)轴,常规的DSO 已经丧失了这一功能。

对那些需要最好的通用设计和故障检测工具以适合大范围应用的人来说,DPO是一个理想工具。DPO典型应用有:通信模板测试,中断信号的数字调试,重复的数字设计和定时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8位应该有过采样的成分在里面,先用低位高速ADC过采样,然后在内部用数字滤波器做滤波重建,最后再投射到屏幕上。这个流程效果不一定很好,还是直接中高精度采样,效果会好一些,同时如果都是过采样结合滤波,那也是中高精度的ADC出来的SNR/SFDR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时为了维持一定的精度,需要满足一定的过采样率,这就制约了示波器的允许输入信号带宽。用更高的ADC可以减轻对过采样率的要求,从而得到更高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