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论坛什么样的人最讨厌?

楼主: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2 项 ) , 共有 1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47.62% (10)
28.57% (6)
9.52% (2)
4.76% (1)
4.76% (1)
4.76% (1)
0.00% (0)

网友:
这个标题好,这个调查好!

网友:
实际上
1、标题党。
2、下载或使用资料却连回复也不愿意的伸手党。
3、提问被回答之后杳无音讯的无反馈的失踪党。

都是不受欢迎的。

网友A:
我还没投票,先请教一点:把在很久以前就在别处被人看烂了的帖子,或是内容极其无聊帖子,转到这里来,这种行为算是哪一党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投票,先请教一点:把在很久以前就在别处被人看烂了的帖子,或是内容极其无聊帖子,转到这里来,这种行为算是哪一党派啊?
姑且叫他们挖坟党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