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求助!各位高手关于dsp bios的问题

楼主:
程序是配置CLK为每100ms运行一次,并启动SWI线程。然后打印出信息来。代码如下。

#include "test_c55xcfg.h"

unsigned int Times_swi;

void main (void)

{

    Times_swi=0;

    return;

}

void timerIsr (void)

{

    SWI_post (&SWI_for_algorithm_1);

}

void algorithm_1 (void)

{

    Times_swi++;

    LOG_printf(&LOG0,"This is SWI running: %d\n",Times_swi);

}

下面是运行的截图

网友: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打印的结果第一行是This is SWI running:2,而不是This is SWI running:1呢?Times_swi初值是0,第一次运行后应该为1,那么打印出来的不应该是1吗?

网友:
高手们,求助啊!!!!!1

网友:
高手们,求教啊!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啊?????

网友:
高手们啊,都到哪里去了啊!!
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