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 呼吸灯这样才好玩~

楼主:
视频用手机拍的,光圈不够,所以光强的时候中间会出现白斑,实际效果比视频要好得多,非常梦幻~

网友:
楼主,请教430怎么驱动那LED的?

楼主,我刚接触430,有一块这Launchpad板子,还不会用,这430功耗这么低,IO口驱动能力应该很弱,从楼主这好像也没有三极管之类的。望楼主指点!

网友:
实物:

还是那块底板,还是那个Launchpad~

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4个草帽灯(高亮)和一个透镜(起柔光作用)~

看一下不带透镜的效果~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这样~

做到手动调光,那就更帅了,随心所欲搭配出自己的色彩~

网友:
呵呵,楼主不仅有创意,并动手实现。难得

网友:
强光led  好强 呵呵

可以做交通灯了 当初本科课程设计我就做过那个  只是没你这个好看  哈哈

网友:
这样的话用三基色LED组合起来玩儿更有意思啦

网友:
呵呵   很好   楼主能否问个简单的问题    你用这个板子时怎么给他装驱动的   ( 我装了 ccs 4软件了   IAR也有个4。2版本的。)   我自动安装时找不到驱动。能否手动安装,要手动安装要在哪里找驱动   希望请教。

网友:
你牛,装备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
IAR应该是这个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有创意,个人感觉在亮度低的时候延时稍微长一点为好

网友C:
楼主可以用全彩LED 一个就够了

网友:
板子还没到先学习哈哈

网友:
玩得还不错啊  小伙子 啊

网友:
求次装置源码

课程作业要做一个类似的,可是我怎么都调不出来,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用全彩LED 一个就够了
全彩没有找到高亮的,而且全彩也是要占用同样数量的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刚接触430,有一块这Launchpad板子,还不会用,这430功耗这么低,IO口驱动能力应该很弱,从楼主这好像也没有三极管之类的。望楼主指点!
IO口可以直接驱动的,还可以通过PWM波调亮度。

网友:
学习了,有源程序么,谢谢

网友:
芯片为g2553?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
楼主,我的芯片是G2553,可以分享一下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