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企业检测标准 参考

楼主:
一、 目的:
        对公司所生产的灯具制定统一检验项目和检验的说明。
二、 参考依据:
        《GB7000.1-2002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
        《整体式LED路灯的测量方法》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4028-93》
三、 检验项目:
        1、 电性能参数:
        a) 工作电压。              b) 工作电流。
        c) 功率。                  d) 功率因素。
        e) 灯具安全等级。
        2、 光学参数:
        a) 光强:光强分布曲线、等光强曲线。
        b) 光通量:总光通量、有效光通量、区域光通量表格、环
        带光通量表格。
        c) 照度:照度分布、等照度曲线。
        d) 光源:光源数量、光源型号、光源的组成、光源封装。
        e) 色温。
        f) 灯具发光角度。
        3、 结构与外观:
        a) 外壳结构材料。        b) 灯具的类型。
        c) 灯具的重量。          d) 灯具的标签。
        e) 灯具防护等级。
        4、 可靠性试验:
        a) 温升试验。          b) 开关电试验。
        c) 振动试验。          d) 发光维持特性与老化试验。
        e) 灯具功能检验。
四、 检验说明:
        1、 电学参数:
  a) 外置电源控制的直流供电灯具:用电压、电流表测量的电压、电流。
  (注意:测量电流需要测量LED单灯和单一颜色的电流记录在附表一)
  b) 内置电源控制的交流供电灯具:用数字功率仪测量灯具的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等参数。
  c) Ⅰ类灯具必需做抗电强度、漏电电流、绝缘电阻测试。抗电强度是220V接线端与外壳1500V,1min 无飞弧、击穿现象。漏电电流≤1.0mA。绝缘电阻≥2MΩ。
        d) 灯具的安全等级可分四种类型:
        0类灯具:无地线灯具,依靠基本绝缘作为防触电保护的灯具,这意味着,灯具的易触及导电部件没有连接到设施的固定线路中的保护导体,万一基本绝缘失效,就只好依靠环境了。
        Ⅰ类灯具:有地线灯具,灯具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包括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把易触及的导电部件连接到设施的固定线路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的导电部件在万一基本绝缘失效时不致带电。
        Ⅱ类灯具:无地线灯具,防触电保护不仅依基本绝缘,而且具有附加安全措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但没有保护接地的措施或依赖安装条件。
        Ⅲ类灯具:防触电保护依靠电源电压为安全特低电压(交流电压有效值小于50V),并且不会产生高于SELV电压的灯具。
        2、 光学性能参数:
        a) 光强(cd):光强分布曲线、等光强曲线、光强分布数据表格都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b) 光通量(lm):总光通量、有效光通量以光谱分析系统测试数据为准。区域光通量表格、环带光通量表格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c) 照度(lux):照度分布、等照度曲线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d) 色温(k):可用光谱分析系统测量。
        3、 结构外观:
        a) 外壳结构材料一般有铜、不锈钢、铁、铝、塑胶PC或其它。
        b) 灯具的类型到目前为止有路灯、投光灯、筒灯、隧道灯、球泡灯、防爆灯、日光灯等。
        c) 称量灯具的重量。
        d) 灯具的标签一般有灯具的额定电压、功率、使用环境额定温度、IP等级、灯具型号、生产厂家等。
        e) 灯具防护等级,根据《GB4208-1993》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中的要求检测灯具结构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防护等级。
        4、 可靠性试验:
        a) 温升试验,在一特定的温度环境下灯具最大功耗工作时测量特定部件的温度,除按检测要求要测试部件外,驱动IC、灯具外壳、LED(灯脚或LED散热片)等部件为固定测量点。每隔30分钟记录一次直到各测量部件恒温为止,记录包括通电时间、测量部件的温度、当时的环境温度。记录表见下附表二。
        b) 开关电试验是在灯具正常工作条件下,开1 分钟和关30秒作为一次开关循环,依此连续进行开关试验100次,并记录灯具的工作状况。
        c) 振动试验是将灯具放到振动台振动30分钟,检验灯具各零部件有无松动、脱落,灯具是否能正常工作。
        d) 在进行可靠性测试中按灯具使用说明书检验灯具的功能项。
        五、 测试报告:
报告包括分布光度计测试数据和光谱分析系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