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231数据手册的建议

楼主:
建议芯片数据手册里面增加外设寄存器的详细描述,

对于外设的描述有点松散,不够集中,查阅起来慢,甚至很多时候查找到的是类似电气特性的描述,

本人玩单片机也有6-7年时间经验了,接触过很多类型MCU,

近几天下载了MSP430多个系列的MCU datasheet进行阅读,

发现要找寄存器详细描述实在是十分困难,

当然我还是有其它手段可找到描述,可这对其它想转型MSP430的朋友们来说还是存在门槛,

Ti的文档做得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或许是因为个人接触MSP430时间还不够长,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MSP430外设寄存器的详细描述是不是另有文档说明,文档叫什么?在哪里下载?是不是只对Ti的部分大客户开放?

我知道有个Grace,通过图形界面就可初始化好各个外设,但对于想更深入了解MSP430的朋友来说,显得十分迫切!

“找寄存器详细描述难”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才有的感觉,敬请网友们也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谢谢!

网友:
在用户手册中,对寄存器的定义都有详细的定义,不知道楼主看的是不是数据手册,而非使用说明一般的用户手册

网友:
这个样子的说明是有的,不知道这个够不够lz用

网友:
英文的有 中文的好像不全!建议楼主看英文的吧

网友:
我也搞了几年单片机了,还真没见过哪个厂家把寄存器描述放在DATASHEET中的。
430的寄存器描述在user's guide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430有两个手册,那个User's Guide写的很详细的啊,有些具体的单片机,可以看头文件的 。呵呵

网友:
新塘的M0也是两个手册 一个是就是datasheet 一个就是介绍寄存器 驱动库 这种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回复,向大家学习了,一直都没留意到还有个user's guide的,像Samsung,Atmel,ST,都是在datasheet中直接描述的,习惯性思维了。

网友:
430的手册有很多种的,你可以到官网搜索某个固定型号,然后就会有相关的文档了,

网友:
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了,去官网下个去

网友:
自己反复对比一下嘛,这也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档是用户手册吗?为什么我在TI官网上下的用户手册没看见寄存器的详细描述呀